[求助] cadence stb仿真相位从0开始

楼主(2024-12-16):
cadenec中stb仿真相位图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从180度开始变化,用浮栅控制classAB结构,把管子bulk接源极仿真正常,把bulk接vdd或gnd时,stb仿真只有温度很低的情况下正常,温度稍微大一点相位就会从0开始变化,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有点诡异,毕竟是前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诡异,毕竟是前仿真

把B和S接一起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是由于vds过大然后bulk漏电导致极点改变造成的嘛

网友B:
先检查一下负反馈正确吗?之前有个帖子,大家反馈是软件仿真环境导致的,没啥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一下负反馈正确吗?之前有个帖子,大家反馈是软件仿真环境导致的,没啥大问题。 ...

接的是单位增益负反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的是单位增益负反馈

你去站里面搜一下,一搜就能搜到的,里面有讨论,胡诣哲老师说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站里面搜一下,一搜就能搜到的,里面有讨论,胡诣哲老师说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

好的 感谢你

网友C:
浮栅结构的老问题啦,看看这个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290155-1-1.html   27#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浮栅结构的老问题啦,看看这个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290155-1-1.html   27#的回答 ...

大概明白了 感谢分享

网友(2025-06-17):
同样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概明白了 感谢分享

l楼主能说下你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吗? 波形从零开始的原理是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楼主能说下你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吗? 波形从零开始的原理是啥呢?

http://bbs.eetop.cn/thread-290155-1-1.html可以看下之前的帖子,都说是仿真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