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 CT To gate spacing随W改变

楼主(2024-12-16):
为什么在virtuoso中MOS管改变宽度之后S/D CT To gate spacing数值会改变,这样在画版图时候P管和N管的S或者D有一端会对不齐,为什么会这样呢?手动修改成一直的间距会不会对结果造成什么影响呢?

网友A:
实在不行,跑一下DRC没问题就完事,用着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跑一下DRC没问题就完事,用着就行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