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smc 28 pdk 使用出现pcell eval failed,悬赏解决

楼主(2024-12-16):
TaoBao买的iPDK_CRN28HPC+_v1.0_2p2a_20160226_all.zip,解压缩后,直接用virtuoso的library path加入,能画电路图,可以单独打开版图,显示正常,但是调用pcell失败。就是从电路图产生版图后,shift+F后出现 pcell eval failed。不知道啥问题,需要特殊安装还是有啥设置

网友:
看看你PDK下面有没有少东西,应该是你PDK下面的display 文件,没有权限,或者是里面没有display

网友:
去工艺库文件夹下找一下有没有libInit.il这个文件,没有的话就是文件不全或者安装出错
PDK要用perl来安装,解压会出错

网友:
不是有个pdk.instal 吗,直接./运行不就好了

网友:
q一下版图 在parameter 最下边看看是否需要填写 Register_number

网友(2025-07-19):
楼主,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求原包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