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小白请问adc的enob vs f的曲线应该怎么扫出来!!!

楼主(2024-12-16):
目的是做fft的时候找到对应的fin,但现在需要仿enob vs f的曲线,请问应该怎么仿真呀!!!

网友A:
记录数据用matlab或者其它软件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录数据用matlab或者其它软件作图

导说计算单个频率,然后在virtuoso参数扫描扫频率,这啥意思啊

网友A:
把频率设为变量,把fft里面的enob导入到ade l或者xl里面,然后去跑tran,就可以得enob与频率的关系。但频率变了,fft的设置就会变,enob就不准,后面还是得一个一个去看fft频谱记录数据。看有没有其它佬给出合理的方案。什么类型的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频率设为变量,把fft里面的enob导入到ade l或者xl里面,然后去跑tran,就可以得enob与频率的关系。但频率 ...

大佬是5bit的sar ad

网友:
hspice的话会,.fft , .meas enob , +sweep fin (range)

网友:
hspice 的话会, .fft , .meas enob , +sweep f  (r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