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联电流不一样

楼主(2024-12-16):
同一条之路上电流居然会不一样,vb2是给gate的偏置,还请大神解答

网友A:
栅极或衬底有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极或衬底有漏电流

谢谢!这个漏电流让我电流镜mirror过来的电流产生了2%左右的误差,请问有办法消除这个漏电流吗

网友B:
N55衬底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55衬底接错了

谢谢,接地了以后电流还是差2%左右,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你把每个管子的四个节点电流都打出来,就能看到电流流到哪里去了,先知道路径,再想解决办法

网友C:
我看你这个管子的阈值电压很低,应该属于core管吧,gate漏电看能不能用IO管去减轻

网友D:
低压管栅漏电流比较高,na量级,而高压管会好很多。解决的话,除了换器件,增大总电流,还可以添加dummy来互相抵消漏电流的影响,但要注意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这个管子的阈值电压很低,应该属于core管吧,gate漏电看能不能用IO管去减轻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压管栅漏电流比较高,na量级,而高压管会好很多。解决的话,除了换器件,增大总电流,还可以添加dummy来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