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ECTRE211仿真运行异常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4-12-16):
求助各位大神

      我之前使用redhat6和redhat7,IC618,SPECTRE181,INCISIVE151各种仿真都正常,换了新服务器后,因服务器配置要求,只能用redhat8系统,原理的软件安装上后其它正常,但是INCISIVE151用不了,看了论坛说版本低了,就换了xceliun20,运行提示SPECTRE181版本低,我又换了SPECTRE211,但是SPECTRE211仿真会卡死不动

,停在这个界面(loading paraplot.cxt)。

请教各位大神,是不是我的SPECTRE211破解不对,还是license不对,请指导解决方法,感谢。

网友A:
make sure u r running ic618isr20 or la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ke sure u r running ic618isr20 or later

麻烦问下,你有安装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