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仿真PA/LNA等等电路某一级的电压增益?

楼主(2024-12-16):
比如这个两级(两级放大)的PA,我如果想要仿真得到第一级的电压增益,应该怎么仿真呢?

是在两端加入port仿真吗?仿真的时候需不需要disable其它电路呢?

网友A:
楼主怎么仿真的?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仿真的?解决了吗

我目前是disable掉别的电路,然后仿真看Z21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是disable掉别的电路,然后仿真看Z21的

好的,了解了,谢谢

网友(2025-03-30):
有同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