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DV运算

楼主(2024-12-16):
请教论坛大牛,JDV检查中的ADN  OR  NOT什么意思,比如Q=(a OR b)NOT c是有A或者B但不能有C的地方吗?
假如有图例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啊。

都是其义自明的,无需解释。

AND, 公共区域
OR, 有其一就算进去,相当于合并
A NOT B,A去掉被B覆盖的区域
如果有XOR,那就是只被其中之一覆盖的区域,不过Masktooling很少用到这个
有的有单独的NOT A,那就是A的反版,有的用!A
A+0.1或者A su 0.1,A每爱博往外扩0.1
A-0.1或者A sd 0.1,A没边往里缩0.1

网友A:
JDV不是只检查所有layer都做了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DV不是只检查所有layer都做了就行?

有些mask是多层layer运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mask是多层layer运算出来的

这种就只能问foundry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