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IA中Ripple Reduction Loop 为什么在斩波频率处产生一个notch filter?

楼主(2024-12-16):
本人大四小白求教,关于CCIA放大器,论文中Ripple Reduction Loop (RRL)会在斩波频率处产生一个notch filter的响应,看了一下文献推导,图中X→C的波特图推导出来如下:,想请教下这个是怎么变成在斩波频率处的notch filter的?是因为被CH3调制到高频了吗?但是另一种反馈回路DC Servo Loop为什么可以实现一个高通特性而不被调制到斩波频率处?
萌新跪求解答

网友:
因为这个是环路的频响决定的呀~
RRL在低频处很高增益,fch处没有增益;这就保证了被CH1调制的输入信号可以正常的通过(被CH3解调后经过积分器,整体来看就是2阶运放),而处于DC的Vos被环路增益所抑制,这个Notch的带宽也就是你图里的那样,跟RRL环路的带宽相同。

网友:
1.ripple reduction loop对哪个信号产生了notch?是系统对vin到vout产生了notch还是什么,这个你要明确2.dc servo loop,dc的意思是直流,它想处理的是dc的东西,高通是可以处理高频信号,dc servo loop高通是个什么情况?所以,你要弄明白notch是对谁的notch,高通是对谁的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