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电路可以模拟一个理想电容呢?

楼主(2024-12-17):
i=C*dv/dt,有什么电路可以模拟一个理想电容呢?

网友:
不是有理想单元库?

网友:
真实电容需要想想怎么建模,理想电容还要啥电路?analogLib/cap还不够你用?

网友:
你直接veriloga写一个不就行了,这个案例都在handbook上,可以直接copy

网友:
电阻电容电感被称为基本元器件,后来还有一个忆阻器被称为第四个基本元器件。这玩意背后就是用于仿真的数学公式了,1/jw(x)~~~电路上要产生这个玩意就需要电容或者电感。没有jw(或者s)的电路,你是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造出来jw(或者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