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输入求助

楼主(2024-12-17):
输入信号经过图上的结构再进入比较器有什么作用嘛?一般来说ph1阶段接入的是共模电压吧,这里同时接入avdd和agnd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AGND: Analog ground, AVDD: Analog VDD, Analog circuit and digital circuit should have their individual power supply and ground. The two phase comparison circuit is used for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ADCs):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Register (SAR) ADCs and Pipeline ADCs use two-phase comparison circuits to compare input signals efficiently. Dynamic Comparators: Used in low-power designs where clocked operation is needed for signal comparison. Phase Detectors: Common in Phase-Locked Loops (PLLs) to detect phase differences between clock signals. Switched-Capacitor Circuits: Operate with two non-overlapping clock phases for sampling and processing signals.

网友A:
相位1,送入共模(AVDD+AGND)/2,相位2,采样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1,送入共模(AVDD+AGND)/2,相位2,采样输入信号。

请问是这个意思嘛?为什么ph1同时接入avdd,agnd就相当于接入vcm呢?

网友B:
右边是接比较器吧?光靠电容是没法给比较器设置工作点的,要么比较器输入端还有时钟设置直流工作点,要么有高阻的直流偏置。两个电容相等的情况:在Φ₁,相当于一个2C的电容左边接VDD/2,右边是比较器直流工作点。Φ₂阶段,电容左边变成VINP,带来一个VINP-VDD/2的压差,忽略比较器输入电容的情况下,比较器输入端也产生等量的压差。所以,如果比较器本身是R2R输入的,并且输入直流偏置到VDD/2,那么用这个电路,外部输入在0~VDD范围内,到真正比较器的输入范围正好也是0~VD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是接比较器吧?光靠电容是没法给比较器设置工作点的,要么比较器输入端还有时钟设置直流工作点,要么有 ...

对的对的,佬说的没错,在比较器的输入端还有时钟设置了直流工作点,整体结构我画出来啦,我还想请教一下,这个比较器应该是在比较inp-inn和verfp-vrefn吧?为什么ph2时要将vrefp和vrefn短路呢?恳请大佬解答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