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仿真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4-12-17):
各位大佬问下为什么这个二级运放仿真,输入方波看输出,Vo上升期间不出现过冲,下降期间会出现过冲再下降,加上调零电阻又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1.首先,上下冲不对称是因为这个结构,上升沿与下降沿本身大信号就不对称。
2.下降沿的时候输出有过冲是因为你第一级运放的输出节点在输入下降沿有个向上的尖峰,通过米勒电容耦合到输出了
3.加入校零电阻之后,第一级运放的输出上尖峰电压落在了电阻上,耦合到输出的尖峰就没了,你可以把电阻和电容的组合看做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