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比对后出错

楼主(2024-12-17):
后端新手,项目尾期,lvs比对出现了很多错误;由于时间问题,没办法在帖子上求助,同时我也会查找资料想办法解决问题。

LVS rules setup中修改了: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NAMES TYPES SUBTYPES VALUES

ICC导出的.v网表可以通过后仿真。但是v2lvs之后和gdsii对比就会报很多错。下面是部分报告。

下面附一个lvs_report。

楼主:
sorry,附件竟然是默认下载两信元,重新上传个0信元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sorry,附件竟然是默认下载两信元,重新上传个0信元的。

怎么设置了0信元还是不行

网上资料查到:layout net大于source net情况有可能是open。

楼主:
重新生成spice网表:v2lvs -v lvs.v -o output.sp -s STD.cdl -l STD.v
之前生成的时候没加选项-l STD.v,生成时出现了warning,当时没注意。现在生成的spice网表会include STD.cdl,不需要在calibre中手动添加了。

现在calibre的lvs比对结果也发生了变化。我看了所有的比对都是layout中填充了带有cap的filler,而spice中没有(生成lvs.v时添加了-no_core_filler_cells选项)。

将layout中的带有cap的filler全部换成空的filler,重新进行lvs比对结果,其中部分STD比对出错(STD也能错。。。);
剩余的错误大多数是layout中出现了很多名为ICV_xx的模块,但是source中没有;这个ICV_xx模块是怎么生成的呢。(ICV不是icc带的工具么)

网友A:
最快的方法找你们 负责PV 的同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快的方法找你们 负责PV 的同事 。

模拟公司,数字全流程只有我自己弄,模拟版图同事也不会数字的lvs。
现在改过之后lvs比对结果又变了,评论还在审核。

网友B:
先看erc的报告,这么多mismatch的地方优先考虑PG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erc的报告,这么多mismatch的地方优先考虑PG是不是有问题

有图片审核的慢,我描述下现在的lvs比对结果。

重新生成spice,v2lvs -v lvs.v -o output.sp -s STD.cdl -l STD.v;之前生成的spice没有添加-l STD.v选项。

进行lvs比对,结果为layout中有很多带cap的filler,但是source中没有。(生成lvs.v的时候去掉了filler例化生成,Verilog中无filler描述)

删掉版图中带cap的filler,重新填充空的filler,重新生成gdsii,进行lvs比对,比对结果为:

可能由于添加了STD.v的原因,lvs比对后有几个STD cell在layout中和source中不同。
layout中有很多例化名为ICV的模块,在source中没有。这几个模块就是几根mos管,但是在原理图中看不出来是pmos还是nmos,不知道这几个ICV是哪里来的。

lay.net中的ICV:

.SUBCKT ICV_1
** N=25 EP=0 IP=0 FDC=0
.ENDS
***************************************
.SUBCKT ICV_2
** N=78 EP=0 IP=0 FDC=0
.ENDS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图片审核的慢,我描述下现在的lvs比对结果。

重新生成spice,v2lvs -v lvs.v -o output.sp -s STD.cdl ...

先看erc的结果呀,pg没连好的话看逻辑连接关系没意义的,你可以点一下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erc的结果呀,pg没连好的话看逻辑连接关系没意义的,你可以点一下这里

只有这一项没pass,在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1.把hcell 先加上,加上所有的cell name ,去除掉其中除decap 之外的所有physical cell;
2.尝试先开开virtual connection 跑一下,注意后面问题debug 结束后一定要关掉这个,要不然最终lvs 结果不保证正确;
3.icc 中查一下short,先解一下,此外ERC需要看下,erc 的结果也可以帮忙定位问题位置

楼主:
请问我在virtuoso运行calibre nmlvs的话,lvs可以通过,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成了个新的spice网表把我v2lvs的网表覆盖掉了。这种情况lvs肯定不能算过吧。(不在virtuoso打开calibre,在terminal打开calibre不会这样)

楼主:
我layout出来的版图STD的管子和sp里调用的STD.cdl中管子的不符啊,这点lvs会报错;这个是LVS rules设置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layout出来的版图STD的管子和sp里调用的STD.cdl中管子的不符啊,这点lvs会报错;这个是LVS rules设置的问 ...

看你第十楼贴的图,像是你的衬底没有接地,检查一下有没有打label,power via有没有连好,clobal connect这些有没有连上,erc过了之后再看管子的问题。比如你可能有一个cell有两片pin都该接到vss,但你没接上,他们就被算作连到两个net了

网友:
我今天上午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这的原因是因为生成layout的spi的时候读入的gds文件中缺少了电源的层级,导致电源线没接上,纠正导入的gds文件后就ok了,前提是确保你给calibre的版图电源没有问题

楼主:
最近尝试解决lvs时,发现填充的问题:
insert_stdcell_filler -cell_with_metal "FILE64 FILE32 FILE16 FILE8 FILE4 FILE3 FILE2" -connect_to_power VDD -connect_to_ground VSS -between_std_cells_only -cell_with_metal_prefix FILE

insert_stdcell_filler -cell_without_metal "FIL64 FIL32 FIL16 FIL8 FIL4 FIL2 FIL1" -connect_to_power VDD -connect_to_ground VSS -between_std_cells_only -cell_without_metal_prefix FIL

write_verilog -no_tap_cells icc_files/$top_design.lvs.v  -no_core_filler_cell

试着不填充上面有cap的填充,只填充空的填充。运行calibre的时候打开hcell,最终结果只有几十条线没连上;

得出结果:其中大部分的lvs报错都是因为版图中填充了有cap的filler,所以将版图中的filler全部只填空的filler。

然后是icc导出Verilog,如果导出的网表有filler,在运行lvs时有几千个错是版图中没有filler但是source netlist中有filler,所以icc导出网表时添加 -no_core_filler_cell选项。
(我觉得反正filler中是空的,没有描述,不导出也可以)

现在lvs只有几十条断连的线了,在virtuoso中手动连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想问一下:1、如果想填充带cap的filler(毕竟会对pg有好处),怎么处理导出的网表使他们的lvs能对上。
2、导出网表时不添加filler会不会对lvs结果产生影响。

网友(2025-01-21):
导出的网表不能有普通的filler,得有decap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