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lk端不接到地的NMOS,怎么画Layout,按下面图画的,但是LVS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4-12-17):
(图片)

网友A:
你不接地,你需要隔离一个单独的PWELL出来,不然会报错,不接地,要不做在DNW里面,或者做在ISOring 里面.

网友B:
里面那圈看起来像bulk,但又标的是VIN,说是ISO ring吧又那么紧凑。如果里面那圈是ISO ring的话,那就是没把bulk结构画出来,只有ISO ring和P+ guardring。
工艺有6端器件的话去设计规则文档看一下剖面图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nmos接中间电位的话要用带dnw的,我目前接触到的就只有这个处理方法,且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接地,你需要隔离一个单独的PWELL出来,不然会报错,不接地,要不做在DNW里面,或者做在ISOring 里面. ...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那圈看起来像bulk,但又标的是VIN,说是ISO ring吧又那么紧凑。如果里面那圈是ISO ring的话,那就是没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请查看对应器件剖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