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tramax出patten之压缩逻辑

楼主(2024-12-17):
现在有一个design,反向电路看逻辑如下所示,两条链的输出scan_out是同一个,这种结构在tetramax如何设置算整个design的覆盖率呢。由于项目是反向电路,相当于只有一个网表,是否需要在spf定义下呢?求助大佬给个思路。

网友A:
你反向的电路怎么做SCAN? 你有原始的patter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反向的电路怎么做SCAN? 你有原始的pattern?

反向电路中已经有scan逻辑了,网表相当于apr后的网表,现在就是根据它的结构,看怎么生成patter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向电路中已经有scan逻辑了,网表相当于apr后的网表,现在就是根据它的结构,看怎么生成pattern ...

反向的网表电路,如果你有原始对应单元库,否则不可能直接用。如果有标准单元库,理论上能写除出来的对应SPF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的网表电路,如果你有原始对应单元库,否则不可能直接用。如果有标准单元库,理论上能写除出来的对应 ...

对的,就是不知道spf如何描述这种压缩逻辑。大佬有什么见解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不知道spf如何描述这种压缩逻辑。大佬有什么见解嘛

我自己的做法是把dft逻辑和时钟树全部摘干净,重走仿真/综合/DFT/APR流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不知道spf如何描述这种压缩逻辑。大佬有什么见解嘛

或者你自己写个假的简单设计,有对应的ports,然后做一个1:2压缩的dft再写SPF出来。参考着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的做法是把dft逻辑和时钟树全部摘干净,重走仿真/综合/DFT/APR流程

一开始思路,我也尝试把dft逻辑删除,重新正向做。但func有问题,大佬您是用什么工具摘出dft和时钟树逻辑呢?大概思路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自己写个假的简单设计,有对应的ports,然后做一个1:2压缩的dft再写SPF出来。参考着改呗
...

压缩逻辑我第一次接触,比如这种结构1:2是什么压缩比嘛,2个输入,1个输出,这种结构有什么优势,为啥不用两个输出port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思路,我也尝试把dft逻辑删除,重新正向做。但func有问题,大佬您是用什么工具摘出dft和时钟树逻辑 ...

就是用c家的电路图工具手工删,确实会出错,debug很费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压缩逻辑我第一次接触,比如这种结构1:2是什么压缩比嘛,2个输入,1个输出,这种结构有什么优势,为啥不 ...

压缩DFT我也没做过。需要压缩的时候一般都是PORT数量不够用了吧?两条链从一个PORT输出,那链的输入肯定也是一个PORT,不是两个。你还得把原始设计DFT PORT都整理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思路,我也尝试把dft逻辑删除,重新正向做。但func有问题,大佬您是用什么工具摘出dft和时钟树逻辑 ...

如果以后还有类似项目,应该可以用formality或lec做形式验证,可以加快debug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DFT我也没做过。需要压缩的时候一般都是PORT数量不够用了吧?两条链从一个PORT输出,那链的输入肯定 ...

原始设计的用于dft的port,我已经整理出来了,就是这个模块确实两个输入scan_in,一个scan_out,这种压缩结构不知道如何配置,我用的DFTC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DFT我也没做过。需要压缩的时候一般都是PORT数量不够用了吧?两条链从一个PORT输出,那链的输入肯定 ...

仿真我是固定一侧为固定值,出另外一个链的pattern,就是正向做这种压缩结构,不知道怎么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我是固定一侧为固定值,出另外一个链的pattern,就是正向做这种压缩结构,不知道怎么配置
...

没见过这种做法。DFTC的手册里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种做法。DFTC的手册里也没见过

我确实也没搜到,scan_in和scan_out port不对应的配置。

还有个疑问,比如我设置两条scan chain。我发现无论是否配置set_scan_compression,写出的spf都一样的。这个压缩和非压缩模式有什么有优缺点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确实也没搜到,scan_in和scan_out port不对应的配置。

还有个疑问,比如我设置两条scan chain。我发现 ...

没做过压缩scan,理论上压缩扫描至少要多一个SCAN MODE控制PORT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压缩scan,理论上压缩扫描至少要多一个SCAN MODE控制PORT吧?

得改chain_count或者length吧,你要设置两条链压缩到多少条(8条)或者压缩到多长(一条链多少S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压缩scan,理论上压缩扫描至少要多一个SCAN MODE控制PORT吧?

就是一个设计中无论压缩还是非压缩模式,都可以做多条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改chain_count或者length吧,你要设置两条链压缩到多少条(8条)或者压缩到多长(一条链多少SFF)
...

佬,这chain_count不是设计中几条chain的数目嘛,两条链压缩到多少条什么意思,我也没做过压缩逻辑

网友:
你要扫描的逻辑SFF数量是一定的,如果3条链要扫100个SFF,那就是每条33个,你这时候设置一个压缩模式压缩到8条,每条就12 13个SFF,工具会插入一个编解码器将你设置的输入输出编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佬,这chain_count不是设计中几条chain的数目嘛,两条链压缩到多少条什么意思,我也没做过压缩逻辑
...

不过这种普通压缩只能从n压缩到2^n,我们现在使用ultra压缩模式2压缩到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这种普通压缩只能从n压缩到2^n,我们现在使用ultra压缩模式2压缩到60

谢谢佬,我们现在设计我怀疑是不是这种结构,因为我找到最后两个reg然后经过异或的逻辑输出到PAD上了,这种结构的话内部可能就不只两条链了吧,有点搞不懂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佬,我们现在设计我怀疑是不是这种结构,因为我找到最后两个reg然后经过异或的逻辑输出到PAD上了,这 ...

你看看网表里面有没有工具插入的COMPRESSOR和DECOMPRESSOR模块就知道是不是这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网表里面有没有工具插入的COMPRESSOR和DECOMPRESSOR模块就知道是不是这种了
...

上诉结构比如decompressor mux的输出是直接连如到SDFF的SI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诉结构比如decompressor mux的输出是直接连如到SDFF的SI端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