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怎么设置不进行时序优化,只做面积优化?

楼主(2024-12-17):
如题

网友A:
不进行任何时序约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进行任何时序约束就行了

明天试试

网友:
不做时序优化并不是不进行任何时序约束,可以放松时序约束,比如不设margin/jitter/skew等。
同时 compile_ultra 可以设置 面积优先,以最大努力实现最小面积,同时满足最低时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