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噪声LDO片外电容相关问题

楼主(2024-12-17):
笔者是ic小白,在阅读相关低噪声LDO设计的文献时,发现很多会在基准电路输出端添加RC滤波器,将基准电路输出电压中的高频噪声滤除掉。如果需要设计低噪声无片外电容型LDO,这种RC滤波器中的电容算不算所谓的片外电容?所谓的片外电容是指在负载端的大电容吗?谢谢!

网友:
算片外电容,一般片外电容很大,截止频率才能到低频;
可以看这篇文章
A Low Noise Output Capacitor-less Low
Dropout Regulator with a Switched-RC
Bandgap Reference

网友:
LDO的参考信号会被放大至输出,参考电压低噪声是输出电压低噪声的前提,尤其是低频噪声,因为LDO这个环路自身也是个高频滤波,很难滤除低频噪声。

网友:
不加bg滤波哪来的低噪声参考源,你参考源都不干净,怎么能做一个干净的LDO。
一个滤波后的干净的bg不仅能给ldo用,还能给DAC、ADC、等等其他模块用。很多MCU芯片都有管脚伸出来让你挂个电容,就是为了bg滤波。

楼主:
哦哦我懂了,谢谢各位。

网友:
除了加大C,也可以加大R啊,有把MOS管工作在线性区等效于M级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