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naloglib里面有没有理想的phase shifter?

楼主(2024-12-17):
我想模拟一个理想器件或者一条理想线路的相移,希望可以随意设置相移。

网友A:
不知道delay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B:
里面的tline可以实现,传输线实现移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tline可以实现,传输线实现移相

谢谢,请问这个tline如何接线啊?

我这边是单端的一根线,但这个tline似乎是差分的。
另外这个normalized length 0.25,对应延时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delay是不是你想要的

谢谢,delay和delayline都是有方向性的啊,单向的,而我需要双向的。

楼主:
谁有例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