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ocv相关问题

楼主(2024-12-17):
如题,aocv设上了且report_aocv是可以看到cell有被反标的但是report_timing和report_derate没有看到derate。麻烦各位大神帮看看,谢谢

网友A:
aocv的derate是incr的,report_derate -incr可以报出来

网友B:
report_timing ... -derate   就可以报出来

网友C:
set_global  report_timing_format  "aocv_stage_count  aocv_derate  user_derate  total_de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cv的derate是incr的,report_derate -incr可以报出来

incr是额外约束的吧,我确实额外加了,额外加的那部分可以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port_timing ... -derate   就可以报出来

没有,都是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_global  report_timing_format  "aocv_stage_count  aocv_derate  user_derate  total_derate"

谢谢解答,不过您是不是拼写错了呢,我报不出来这个指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不过您是不是拼写错了呢,我报不出来这个指令

我这个是innovus,icc只能另请高明了

楼主:
已自己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自己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share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