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各位大佬解答,差分输入对源端电位为什么会被钳位呢?

楼主(2024-12-17):
如图所示,这两个p管差分输入对在共模电压变化时都会在0.5v左右被固定在750mv左右,一开始我以为是电源电压为1.8v导致的,但我改到3.3v时,出现的结果一样,还是会在共模电压为0.5v左右时到达750mv,随后不在变化。工艺是umc18,求解!!!!!谢谢大佬们!!!

网友:
PMOS Bulk都接地了 电路能正常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