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代码覆盖率选项设置

楼主(2024-12-17):
用vcs统计覆盖率时,编译阶段的cm_dir、cm_name和仿真阶段的cm_name、cm_dir之间有关系吗?需要保持一致吗?在编译一次、仿真多个case的情况下这些参数具体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cm_dir是指定覆盖率存放的路径,默认是simv.vdb;-cm_name是更改生成的覆盖率文件名字,是放在simv.vdb/snps/coverage/db/testdata;这两个不是一个概念,可以将所有case放在同一个dir下面,-cm_name通过makefile读取参数$(tc)修改为单个case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