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转换导致device size 单位不对,如何修改

楼主(2024-12-17):
工艺转换后size信息里面length和width缺少单位信息,导致尺寸不对
如何可以在length和width的数值之后自动加上u或者1e-6 ?

错误如下图红色图线标出

网友(2025-02-18):
请问有解决方案了吗

楼主:
解决了,单位不对,在cadence的设置界面里面将长度单位强制设成um

网友(2025-11-02):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单位不对,在cadence的设置界面里面将长度单位强制设成um

可以请问一下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