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的RTL flow,对memory有什么需要操作的吗?

楼主(2024-12-17):
需要在代码中做什么连接操作吗?比如test管脚,mux等
还是直接丢给工具会搞定?

网友A:
用的什么工具做rtl flow

网友B:
工具自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工具做rtl flow

Tess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自己搞定

大佬,从跑完的结果看,测试端口需要手动加?还有memory的时钟也没有连接到控制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