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功耗和中心频率设计

楼主(2024-12-18):
请问怎么使用ADS仿真优化LNA的功耗和中心频率?目前我需要的工作带框是55G-65GHz,但是中心频率却不是60GHz,而且直流电流居然有150多mA,我想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去优化功耗和中心频率?我做的是基于变压器耦合的三级LNA,大致电路如下图(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设计实例分享,跪求

差分共源极LNA

差分共源极LNA

LNA整体电路

LNA整体电路

网友A:
你得先根据功耗指标以及噪声指标确定尺寸和偏置

网友A:
你的变压器怎么设计的?是扫参还是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变压器怎么设计的?是扫参还是算的?

变压器的L和k值是我用ADS优化仿真出来的,我给的goal主要就是S11和S21和3db带宽,目前功耗问题解决了,直流功耗大概是25mW,但是整体的工作带宽还是大,是60G-80G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根据功耗指标以及噪声指标确定尺寸和偏置

好的,我也是都大概给一个,然后扫参得出比较合适的偏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的L和k值是我用ADS优化仿真出来的,我给的goal主要就是S11和S21和3db带宽,目前功耗问题解决了,直 ...

仿真出来的电感值最后也要设计成实际的变压器,偏差怎么避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出来的电感值最后也要设计成实际的变压器,偏差怎么避免呢?

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欸,我目前还只会前仿,其他的都还没开始大佬,这个应该怎么开始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欸,我目前还只会前仿,其他的都还没开始大佬,这个应该怎么开始学
...

有电感的计算公式,但是很多参数定不了,我是把一些常规的电感尺寸画出来,仿真电感的感值,搞个表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也是都大概给一个,然后扫参得出比较合适的偏置

看来大家都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2025-07-29):
大佬求问最后中心频率是怎么调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