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mic中数字遇到告警时,该如何反应?

楼主(2024-12-18):
电源管理芯片中,内部某个模块需要控制对外输出电压的变化,例如AVDD/AVEE等等。以此为例,现在需要通过数字控制模拟执行电压变化的操作。
一般来说,电压变化的速率不能过快,否则会引起浪涌电流,因此有了soft start。在关闭电源时,也需要类似的缓慢控制电压降低的操作。
问题1:考虑特殊情况,例如芯片温度过高引发了OTP告警之后,数字该如何反应呢?
1、缓慢控制电压降低后,再回到初始idle状态状态;
2、立马回到idle装死(这样是否会增加损伤芯片的概率?)
问题2:延续上一个问题,rst_n何时拉低?
1、一旦触发OTP后,拉低rst_n;(我的疑惑在于,固定思维中rst_n一旦出现,系统就会回到初始状态,那这样就没有办法控制电压的降低来防止浪涌电流出现)
2、如果rst_n不在触发OTP警告的时候拉低,那rst_n与其他告警信号(OVP/UVP/UVLO/OVP)关系如何?是否会与这几类同为模块输入的信号做组合逻辑共同控制模块复位?还算是说由更高一层次的控制逻辑控制,本模块的设计不再考虑。

网友:
OTP不算太严重的fault应该是可以控制缓慢降低吧,通过个计数器不就能控制吗,计数完成电压下降后再关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