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拷贝的lib到另一个服务器怎么使用呢

楼主(2024-12-18):
如题,lz最近拷贝原服务器的一个library到新服务器,请问应该怎么在virtuoso中打开使用呢,拷贝的lib需不需要重新attach工艺库呢

楼主:
lib所用的工艺与新服务器的有差异,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如果两个机器可以联网,最好的办法是弄成一样的路径,一台原来的开启nfs,另一台新的mount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