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MS仿真无法输出模拟信号波形】

楼主(2024-12-18):
大佬们求助,我在进行DSM的verilog和一些veriloga模块的混合仿真,使用了AMS仿真器,数字波形能够正确输出,检查过数值也是正确的,但任何一个用specre和veriloga生成的模拟波形都无法plot出来。
1. 生成config文件:选择了AMS的template,并加入了所用的library和view,进行更新
2. 进行ConnectRule的设置:同时设置了IE card和Connect Rule Based Setup,将电压的值设置为VDD=0.9V
3. 设置Environment Options:勾选Run with 64-Bit Binary
整体设置如上,最后i在maestro界面的仿真器时ams没有问题,但模拟波形的输出显示eval err

maestro界面

maestro界面

波形界面

波形界面

网友A:
请问在result browser里面查看,也没有这个信号的波形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result browser里面查看,也没有这个信号的波形嘛?

ta大概跟我之前一样不知道怎么用result browser

网友:
不过我也很好奇为啥没有模拟波形,我在result browser里面能看见我的剥削,但是我换了所有的输出格式,都打不出来模拟波形,楼主找到原因的话踢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result browser里面查看,也没有这个信号的波形嘛?

我看了那个result browser,在tran文件夹下没有模拟的波形,但是在tran-tran文件夹中可以打开模拟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大概跟我之前一样不知道怎么用result browser

确实,之前不知道要用result brows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那个result browser,在tran文件夹下没有模拟的波形,但是在tran-tran文件夹中可以打开模拟的波形 ...

昂,收到,具体原因我不清楚。
如果是我的话,
(1)倒是先不需要重新仿真,把ADE Explorer里面显示eval error的表达式删除,然后重新通过calculator给ADE Explorer导入VT函数。
然后点击ADE Explorer界面右侧按钮“plot outputs”
看看能不能正常输出波形。
(2)把browser里面的plot,然后在viva中选中曲线,右键,给到calculator,然后再给到ADE Explorer

若是上面两种方式都不行,我不就不清楚了[抱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昂,收到,具体原因我不清楚。
如果是我的话,
(1)倒是先不需要重新仿真,把ADE Explorer里面显示eval  ...

确实可以解决!非常感谢,不过我也再去看看为什么我这个文件夹有问题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可以解决!非常感谢,不过我也再去看看为什么我这个文件夹有问题这样
...

那就好[抱拳]

网友(2025-04-06):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result browser里面查看,也没有这个信号的波形嘛?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我的result browser没有这个波形,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搞了好久没整好

网友:
同问,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browser里面还没有tran-tr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