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flatten 后 连接了VDD VSS的 mos管 信号端变成了VDD或者VSS

楼主(2024-12-18):
100资产
virtuoso layout flatten 后 连接了电源的mos管 ,他们的源和漏极的有源层netname都变成了VDD或者VSS 这该如何解决

网友:
按q重新命名就行,flatten之后,尽量不要连线接到已命名的线或端口上

网友A:
如果还存在pcell的话可以重新binding,如果不存在pcell的话建议是在connectivity里面直接关掉net information,影响你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存在pcell的话可以重新binding,如果不存在pcell的话建议是在connectivity里面直接关掉net informati ...

没有pcell,我在connectivity没有找到相应的命令,麻烦再指一下路谢谢

现在有源层上有很多MARK , 我选择Verify Markers Delete ALL 能够一时的清理掉这些有源层上的闪烁的XX ,但是一使用画线,尺子之类的又会重新出现,太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pcell,我在connectivity没有找到相应的命令,麻烦再指一下路谢谢

现在有源层上有很多MARK ,  ...

有个解除电路关系的是在connectivityli里,你要是想关掉提示信息有个更简单的办法在option里面Net Name Display Option里面选择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