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反馈电阻网络,稳定性补偿和环路增益

楼主(2024-12-18):
电路结构如下,我减小了反馈电阻网络的电阻值,在不使用Cc的情况下稳定了,且相位裕度和环路增益都很好。
但是反馈电阻值越小,功率管电流越大,功率管的rds越小,输出极点的频率越高才对,但是电路却越稳定?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感谢大佬赐教!

网友A:
这个指标用FVF结构,不需要外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指标用FVF结构,不需要外接电容

用FVF不加片外电容的话,他的瞬态响应不会差很多吗?您有相关论文或者电路架构可以发一下吗?

楼主:
不要沉呀

楼主:
还请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An Output Capacitor-Les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0–100 mA Wide Load Current Range

网友(2025-04-24):
可能增益变大了,主极点在输出端,可以看看主极点是否往低频推了(密勒补偿),2、反馈电阻减小,差分对管处的极点频率变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