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怎么跑EMX仿真

楼主(2024-12-18):
如图,选用的是smic的PDK。三个长宽一样的不同种类的RF二端口电阻,跑出来的电阻值居然是一样的。

经过检查proc发现他们是真没定义电阻层resp1,hrp,hrpdmy的信息。
这咋整啊?总不能还是使用model吧?

网友A:
你这是poly电阻吗?poly电阻有啥必要要跑EM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poly电阻吗?poly电阻有啥必要要跑EM仿真?

是的。

请问没必要么?因为我跑的高频到四五十GHz,电阻正常来说肯定会衰减。模型的准确度不一定肯定还是跑下更安心些。
之前都是ADS跑的三五族PDK,电阻都是可以跑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请问没必要么?因为我跑的高频到四五十GHz,电阻正常来说肯定会衰减。模型的准确度不一定肯定还 ...

poly电阻电阻值很大,就算有电感效应,电感带来的虚部比起阻性实部也基本可以忽略了。

所以普通的rc后仿足够了,没必要电磁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请问没必要么?因为我跑的高频到四五十GHz,电阻正常来说肯定会衰减。模型的准确度不一定肯定还 ...

你考虑的是模型自身在高频下不准,这个倒是有可能。
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普通的CMOS工艺的poly电阻阻值在四五十GHz应该没太大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ly电阻电阻值很大,就算有电感效应,电感带来的虚部比起阻性实部也基本可以忽略了。

所以普通的rc后仿 ...

我是做射频电路的,甚至负反馈中有电阻……要紧吗……

网友B:
你选电阻看看有没有带_rf后缀的,然后评估一下model,EMX抽取这种太小的电阻,mesh精度要很高,抽取就不一定准,而且不同类型的电阻如diff跟poly的方块电阻和电阻率都不一样,proc文件一般没有定义区分这个,不建议用emx抽电阻,通过其他方式去尝试吧,以前做过60G的电路,电阻的感性影响很小,本身size就是几到几十um级别的,这个寄生电感跟电容可以忽略,当然你可以尝试抽等量形状跟长度都金属的电容跟电感,加进去看看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电阻看看有没有带_rf后缀的,然后评估一下model,EMX抽取这种太小的电阻,mesh精度要很高,抽取就不一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