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 V3E BCD和 SMIC.18M BCD具体区别

楼主(2024-12-18):
有大佬知道SMIC.18 V3E BCD和 SMIC.18M BCD的具体区别是什么吗,什么文件里可以看到呢

网友A:
BCDE就是V3E  电压能到40V    BCDM是之前比较老的平台  BCDA是做车规的

网友A:
SMIC .18分为BCDM   BCDE     BCDA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C .18分为BCDM   BCDE     BCDA

VCDE和BCD V3E是什么关系呢,以及他和bcdM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DE就是V3E  电压能到40V    BCDM是之前比较老的平台  BCDA是做车规的

其实是想吧bcdm上的设计迁移的bcde上,所以想知道工艺上有没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没有找到相关介绍的文件

网友A:
迁移的话 估计基本得从新开始设计了,毕竟算是不同的平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迁移的话 估计基本得从新开始设计了,毕竟算是不同的平台的

如果用到的器件两个工艺都有,并且器件model参数完全一致的话,可以把原来的结构直接拿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