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尾电流源一直工作在线性区该怎么调整

楼主(2024-12-18):
新人小白刚开始学习,很多不懂,请问图中的M6为什么一直工作在线性区啊
调整了好几个管子的尺寸也一直工作在深线性区,有大佬、前辈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参考电流iref是100nA、VDD是6V

网友A:
因为差分对管的输入是1V,限制了M6漏端的电压了,所以要么把输入电压1V抬高,或者干脆就把M6去掉,如果输入电压必须是1V,那就把差分对管换成pmos

网友B:
用低压电流镜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差分对管的输入是1V,限制了M6漏端的电压了,所以要么把输入电压1V抬高,或者干脆就把M6去掉,如果输入 ...

明白了,感谢您的回复,“1v的输入会限制M6的漏端电压”,我之前读到 “栅极电位会直接决定vgs,源级电位会自动与栅极电压适应”,有点没懂,请问具体是怎样的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低压电流镜结构

谢谢您,我已经用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解决问题了,但是不懂其中道理,请问可以展开说一下为何这么调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谢您的回复,“1v的输入会限制M6的漏端电压”,我之前读到 “栅极电位会直接决定vgs,源级电位 ...

我觉得,这句话意思是你的MOS管想要开启,就必须满足 VG—V>Vth,这就是自适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谢您的回复,“1v的输入会限制M6的漏端电压”,我之前读到 “栅极电位会直接决定vgs,源级电位 ...

你电流要镜像成功的话,左路下边的VD和右路的VD基本相同,另外,你的输入级栅压只有1V,这就说明该MOS的源极最大电压就是1V减去Vth,这样就导致下面的管子进入线性区,所以只能减小镜像过来的偏置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谢您的回复,“1v的输入会限制M6的漏端电压”,我之前读到 “栅极电位会直接决定vgs,源级电位 ...

你把输入n管的电流公式列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流要镜像成功的话,左路下边的VD和右路的VD基本相同,另外,你的输入级栅压只有1V,这就说明该MOS的 ...

感谢回复!我好像明白一点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