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PR后的时序会好于DC后?

楼主(2024-12-18):
最近在做一个数字模块后端。这个模块有不少异步信号。

DC的时序是过了的,DC网表仿真异步信号都用vcs config已经waive掉了。但是仿真时候会报同步信号的set问题。但是看了下波形,报问题的时刻是不在工作的时候(比如一个计数器是在被复位在0的期间报了setup问题),实际上波形在报问题的时刻当时没产生X态,但是后面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X态。
我没管这个问题,继续做完了PR,但是做完PR之后时序没任何问题,vcs waive都是DC后复制过来的,但是仿真没有任何X态。

所以我的问题是,PR后的setup可能比DC后更好吗?原因是什么?

网友:
DC 和 PR 后的 sdf 不一样了吧,延迟变化了

网友A:
DC的时候delay都是估的,不是真实的。PR布完线后是相对真实的sdf,PR时会尽量满足时序约束去布局布线,这个时候如果有时序为例肯定要修的

网友:
dc的线延时都是用wire load model估计的,想接近真实可以用dc topo模式吃floorplan和物理信息,但也只是接近

网友:
dc和pr完全不是一回事,1. vcs跑dc网表没有sdf和pr网表有sdf。2.pr之后有时钟树,dc的没有。3.setup和你仿真又不是一回事。回到你跑仿真这件事情上来,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因为它两就不是一回事,需要找原因就得pt报出timing来。正常来说以PR为准,DC只跑前仿真

网友B:
楼主,异步信号如何用vcs config去waive掉呢?

网友:
异步信号如何用VCS config去waiv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的时候delay都是估的,不是真实的。PR布完线后是相对真实的sdf,PR时会尽量满足时序约束去布局布线,这个 ...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PR后网表带sdf仿真过了就行了,就不用管DC后网表带sdf仿真是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异步信号如何用vcs config去waive掉呢?

首先改下vcs命令 “vcs +optconfigfile+xxx.txt”

在这个xxx.txt文件里写 “instance {aaa} {noTiming}”,器件名aaa就是网表里面输入异步信号输出同步信号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