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后仿真不收敛该怎么办

楼主(2024-12-18):
瞬态前仿真也有不收敛的问题,加了个1fF的cmin解决了,后仿真rcc不能加cmin,有好几个corner瞬态仿真不收敛,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

以前做电路很少碰到不收敛的问题,现在在新公司用SMIC40的工艺一直有不收敛的问题,前面用了一些方法避过去了,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出现。理论上真实的芯片应该不会有不收敛的问题,总归会随着时间一直有一个电路的状态。如果不收敛相当于时间停止了,这对于真实的芯片是不合理的。但是为什么仿真电路会出现不收敛呢?该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A:
更换算法、增大gmin、增大reltol/vabstol/iabstol,增加maxiters~都试一试

网友B:
把电源改成vpwl,给个ramp再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算法、增大gmin、增大reltol/vabstol/iabstol,增加maxiters~都试一试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源改成vpwl,给个ramp再跑

这个方法我也试一下,谢谢

网友C:
请问最后解决了嘛,可以分享下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最后解决了嘛,可以分享下经验吗

设了gmin和cmin,cmin设了0.1f, gmin设为3e-10,后来仿真收敛了

网友(2025-04-08):
引用 网友B:
把电源改成vpwl,给个ramp再跑

请问ramp是啥意思?具体是啥原理呢?https://bbs.eetop.cn/thread-113880-1-1.html 是这篇帖子里说的把Vdc换成Vpulse或则pwl值吗

网友D(2025-11-23):
请问一下你的cmin是在哪里设置的,我哪里找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你的cmin是在哪里设置的,我哪里找都找不到

tran-options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