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自带FFT有问题

楼主(2024-12-18):
之前用过这个功能,测试过ADC都是正常使用的,近期再用这个测试一个ADC出现了最下面这个错误,最后结果也很差是啥原因呢,有无大佬知道

网友A:
下面的提示信息不是说你的X轴的数据(time ? )不是均匀间隔的,会带来额外的噪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提示信息不是说你的X轴的数据(time ? )不是均匀间隔的,会带来额外的噪声吗 ...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这种情况是不是只需要设置仿真步长就好了呀

网友A:
设置步长未必能保证结果里面的时间步长是均匀的,你可以试试加入仿真选项 strobeperiod=xxx  , xxx为时间步长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步长未必能保证结果里面的时间步长是均匀的,你可以试试加入仿真选项 strobeperiod=xxx  , xxx为时间步 ...

佬,可以讲一下这是个啥吗,有啥用,该如何设置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