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nm工艺中三端电阻的用法,后缀为m和mx电阻的区别

楼主(2024-12-18):
做了一个LDO,一开始反馈电阻网络都用的rnpoly_m电阻,第三端接地,发现相位裕度和环路增益怎么都调不好,换成理想电阻之后马上变好了,之后又试了rnpoly和rnpoly_mx电阻,效果也都很好,试过的三种电阻的阻值和各个参数都一样。
1. 想问一下为什么?如果是因为三端电阻rnpoly_m带有寄生参数,那么我用后缀为mx去仿结果也很好呀?另外寄生参数真的会对电路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吗?相位裕度相差20°
2. mx和m的版图是一样的,我理解的区别是mx自动接到了VSS上,如图电路上也出现了一个vss!的地线,这个vss!在版图中会怎么去连接呢?
3. 我现在应该继续用rnpoly_m去试着调好还是直接用rnpoly_mx呢?直接用rnpoly_mx到画版图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
第一次用tsmc65,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网友A:
电阻的第三端主要是对体效应的要求和设置,版图中会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第三端主要是对体效应的要求和设置,版图中会有区别

感谢您的回复。
我还是不太清楚,因为我使用三端电阻和两端电阻的区别非常大。而同样是三端电阻,使用mx会好很多。mx电阻会在电路上出现一个vss!的线,不知道这个会在版图里面有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