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用analoglib里面的tline搭建过phase shifter啊?

楼主(2024-12-19):
(图片)

楼主:
为什么老是提示这个错误啊?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nitial setup.     FATAL (CMI-2135): Length of transmission line `T0' is inadequately specified.

网友(2025-04-28):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老是提示这个错误啊?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nitial setup.     FATAL (CMI-2135):  ...

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5-11-22):
这种情况应该是没填physical leng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