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GVCO设计

楼主(2024-12-19):
目前在做20G的锁相环,VCO是LC_TANK类型的,总共又128个code调节电容阵列,电感用EMX提取多port参数仿真,后仿真发现在code=0时也就是高频时不起振,但是在code=128低频时起振,与理论相违背,为什么低频下可以起振,高频下不能起振,一般高频下都是寄生电容,Q值会很高,高频下起振会更容易,想不明白这个问题,有没有佬可以解答一下困惑

网友:
高频时降低仿真的时间步长看看

网友:
更简单一点,transient noise打开,看看是不是仿真器导致的起振问题,另外把仿真时间加长一点,是不是起振时间边长了~~~如果是仿真器或者起振时间问题,而且设计对这个起振时间要求不高,仿真的时候电感加入初始电流来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