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ance电路SW仿真

楼主(2024-12-19):
电路图如下所示,我是纯小白,我想问一下各位大佬,这样的开关结果算是正确吗?

网友A:
看波形怎么关不断呢,不知道是不是你时钟给的关断相位太短了。
以及开关你需要知道你关心的参数是什么,开关内阻?动态性能?开关内阻扫描dc就行,动态性能需要仿fft(需要挂上负载电阻、负载电容)。

网友(点评):
感谢大佬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波形怎么关不断呢,不知道是不是你时钟给的关断相位太短了。
以及开关你需要知道你关心的参数是什么,开 ...

的确是我的关断时间设置的太短了,已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