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 2009的cell值无法编辑

楼主(2024-12-19):
各位大佬,最近小弟应同事要求,装了一个很古老的Sentaurus2009版本。

进入swb工作台后,编辑任意一个cell vaule,都无法输入;新增一个实验条件,这里边的值也没办法输入。

我看了下,项目是unlock的,是编辑状态。这是为啥啊?

-------------------------------------------------------------------------------------------------------------------------------------------

左边异常_右边正常

左边异常_右边正常

实验条件无法编辑

实验条件无法编辑

环境:Redhat 5 + Sentaurus 2009

请大佬们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工程是从别的地方copy过来打开的嘛?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好像是工程压缩之后再导出的时候有什么bug,导入之后解压打开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是从别的地方copy过来打开的嘛?

是的,奇怪的是,我们有2台Server,一台上面可以编辑,一台不能,醉了啊

网友A:
是不是把原工程直接打包了啊?如果是的话,可以试试看clean up之后再打压缩包(甚至有可能需要手动去把节点吐出来的文件删掉),再就是打包的时候不必要的勾选项不要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原工程直接打包了啊?如果是的话,可以试试看clean up之后再打压缩包(甚至有可能需要手动去把节点 ...

没有打包,直接拷贝的。试了clean up后,还是无法编辑cell value,准确点说,只要是Sentaurus自己弹出的窗口中的单元格,都无法修改任何字符。

但是cmd文件,用gedit打开后是能编辑的。

我怀疑是Sentaurus限制住了系统键盘输入,但不知道怎么解啊。

网友(2025-06-12):
文件权限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