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共栅极补偿的问题

楼主(2024-12-19):
图分别是简化电路图和极点表达式。不太理解次级点为什么提升了gm1*RS,书上给的解释是反馈降低了同等倍数的输出阻抗,但还是不太理解,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假定高频下CC是直通的,请你分别计算一下有M2和没有M2时的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定高频下CC是直通的,请你分别计算一下有M2和没有M2时的输出阻抗。

算了一下,我好像理解了。谢谢前辈

网友B:
高频时Cc短路,形成了一个环,这个环的增益是gm1Rs1,开环阻抗为1/gm2。闭环时除以这个增益。
但是,对于cascode补偿,拉扎维书上的分析是最不实际的,V1处的电容和X处的电容都忽略了,导致跟实际电路相差甚远。
实际会有共轭极点,要处理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时Cc短路,形成了一个环,这个环的增益是gm1Rs1,开环阻抗为1/gm2。闭环时除以这个增益。
但是,对于ca ...

是的,谢谢前辈指点。我道听途说好像增加共栅极的Gm可以避免产生,但是原理不是很明白,管于这种结构的有什么资料讲的比较详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