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阈值电流镜的MC分析

楼主(2024-12-19):
如图所示,我搭建了一个亚阈值的电流镜,假设我现在有一个10nA的电流模基准输入,我现在对这个电路做MC仿真,仿真process+mismatch,结果发现偏差很小,σ/μ大概为5%左右。但是网上查阅了相关资料,说亚阈值的电路不是很稳,那么偏差不应该这么小。请问是仿真设置有问题还是对于电流镜他可以自偏置呢?求助大佬回答,如果有参考文献更好了。

网友A:
电流镜5% per sigma已经挺大了,不知道你的期望是多少。
另外,亚阈值区的匹配并不差,至少跟饱和区差别不大,求教所谓的不稳是什么缘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5% per sigma已经挺大了,不知道你的期望是多少。
另外,亚阈值区的匹配并不差,至少跟饱和区差别不 ...

网上看了一些说法,说亚阈值的失配偏差会很大,所以有这个不稳的疑问,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5% per sigma已经挺大了,不知道你的期望是多少。
另外,亚阈值区的匹配并不差,至少跟饱和区差别不 ...

失配可以粗略估计为两部分构成,geometry 和 threshold-voltage,前者反比于 sqrt(width*length);后者弱反型下IV特性是指数关系,相比强反型的平方律关系,id sensitiveity to vth提高 匹配变差

网友:
把6/2改成0.5/24,面积不变,我猜失配会小一半吧

网友B:
失配多数情况被阈值电压失配决定,对应在电流镜里就是gm*Δvth,因此电流失配还得看gm大不大,亚阈值gm基本和电流相关吧,现在电流只有10nA,gm应该也没多大。如果大电流下的亚阈值电流镜,失配应该会更大点,我感觉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配多数情况被阈值电压失配决定,对应在电流镜里就是gm*Δvth,因此电流失配还得看gm大不大,亚阈值gm基本 ...

对表达式进行泰勒展开的话,应该是gm/Id吧,另外ΔVth是否跟自身的阈值电压有关呢,比如低阈值或者高阈值晶体管的ΔVth会更大或更小,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表达式进行泰勒展开的话,应该是gm/Id吧,另外ΔVth是否跟自身的阈值电压有关呢,比如低阈值或者高阈值 ...

刚去看了下tsmc的参数,lvt管子的Avth应该更大点

网友:
别盲目相信网上。先看工艺手册,有各个器件的Vth的标准差关于尺寸的曲线,拿到你的Avth系数,然后算出电流比失配,在跟仿真结果比较。重点是要自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