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噪声会在N型介质中传递吗?

楼主(2024-12-19):
BCD工艺,有个osc模块,里面的噪声电路和模拟电路做在同一块N埋层上面,用isoring划分开了两块isub,请问噪声会通过N埋层进场传递吗?还是只需要划分不同的isub就可以了?

网友:
通常考虑噪声影响,OSC和其他模拟模块不共用ISO。 OSC会使用单独的NBL/DNW区域,并使用ISOring+subring隔离。

网友:
会传递,但你的ISO是有ISUB的类型的话,ISUB接干净的G也能起到隔离noise的作用,但如果需要更好的隔离当然可以选择接干净V的ISO起到双层保险的作用

网友:
osc推荐单独做电源、地,这不是电路要考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