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四组相同的电路,克隆功能怎么使用呢?

楼主(2024-12-19):
之前有两组相同的电路直接generate clone就行,但是四组相同的电路好像找不到,不知道为什么,请教一个各位佬

网友:
四组也没问题的,clone工具会自动列出每一组相同的器件,可以逐个clone出来的。

网友:
先删除需要clone的器件再search相同连线的器件再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