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求助关于版图不识别rnposab_3t_ckt的问题

楼主(2024-12-19):
以前也在论坛上看到过此类的求助,但是一直没有搞懂大家都是如何解决的,请各位路过的大佬瞅一眼给点帮助.问题报错如图一
本人猜测可能与LVS rule的option有关,因为存在非CKT的电阻器件(器件定义是R)所以电阻开关我们设置了R,如图二
但是rnposab_3t_ckt的器件定义是WL,如图三。所以这种情况要如何解决呢?

图一

图二

图三

网友A:
你这个开关只是影响参数比较,应该不影响器件识别,建议你把这两个电阻版图调出来对比下,是不是缺少了什么层次导致的,如果版图确定没问题再考虑rule的影响

网友B:
先看看版图层次是否都是正常的,少不少层次。然后还可以把电路里的电阻名字换成lvs版图提取出来的那个电阻名字

网友C:
同时存在两种电阻?ckt和非ckt? 那让电路都统一一下啊

网友D:
你贴的两张图都跟这个错误没有关系。 图二是LVS 比较电阻值的设置,图三是定义rnposab_3t_ckt器件的三端的。
贴一下LVS文档中rnposab_3t_ckt和rnposab_3t器件的识别部分, 这两个应该是有不同的辅助layer来区分的,对应的看一下版图上层次? 如果调用标准PCELL的话,大概率是你有覆盖额外的layer在器件上影响了版图器件的识别,可以检查一下版图上的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贴的两张图都跟这个错误没有关系。 图二是LVS 比较电阻值的设置,图三是定义rnposab_3t_ckt器件的三端的 ...

感谢您的回复,但是做过实验将此开关改成WL确实会使这个错误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开关只是影响参数比较,应该不影响器件识别,建议你把这两个电阻版图调出来对比下,是不是缺少了什么 ...

感谢您的回复,调出来看过,层次看着倒是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版图层次是否都是正常的,少不少层次。然后还可以把电路里的电阻名字换成lvs版图提取出来的那个电阻 ...

首先感谢您提供的思路,修改了一下名称还是会报错,不知是不是我中间的操作有误。其次,还是想寻求在不改变网表的情况下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存在两种电阻?ckt和非ckt? 那让电路都统一一下啊

哈哈,以前有说过这个问题,可能电路有电路的考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以前有说过这个问题,可能电路有电路的考量

很早之前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是两个公司做的,一个用ckt,一个没用,结果在top merge就出现你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贴的两张图都跟这个错误没有关系。 图二是LVS 比较电阻值的设置,图三是定义rnposab_3t_ckt器件的三端的 ...

感谢您的回复,但是做过实验,将此开关改成WL这个错误确实会消失

网友:
大概你用的这个工艺是通过选项来决定提成ckt还是普通电阻的吧,要么原理图统一一下,要么修改版图及rule,版图中增加识别层,rule根据有无识别层确定是否提成_ckt。

不想改原理图,但是统一source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导出cdl后通过脚本把_ckt统一成普通电阻。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加了ISO环,有埋层,也就是BN或者BNP,这个层次会影响到的。

网友:
根据上面的总结的报错,你已经解决了器件识别问题,器件已经可以识别,还继续报错的,你应该去检查一下你器件本身的连接关系对不对,是不是由连线错误导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但是做过实验,将此开关改成WL这个错误确实会消失

...

啊,这个很难评了。 你看蓝色部分字体说的很明白,这个设置只是说电阻的property 是比较WL还是比较R的区别。 不会影响器件类型。

网友:
你这个图三上下为什么定义了两次这个器件?是通过某个开关选择的吗?你仔细看你这两次定义识别区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