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8nm后端lef文件

楼主(2024-12-19):
请问一下tsmc28nm 中有对金属层定义的lef 文件么,我好像没有找到,只有对标准单元的定义。只找到了virtuoso 的tf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转换。

网友A:
请问对标准单元的lef文件在哪里找到的?

网友B:
“对金属层定义的lef”我猜你是要找tlef吧。可以在*/N28_PRTF_Cad_v1d5a/PR_tech/Cadence/LefHeader/*/*.tlef 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对标准单元的lef文件在哪里找到的?

找到了,在  *sef 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金属层定义的lef”我猜你是要找tlef吧。可以在*/N28_PRTF_Cad_v1d5a/PR_tech/Cadence/LefHeader/*/*.tl ...

感谢,已找到!!

网友(2025-02-27):
恰好我也在找这个,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金属层定义的lef”我猜你是要找tlef吧。可以在*/N28_PRTF_Cad_v1d5a/PR_tech/Cadence/LefHeader/*/*.tl ...

打扰了,大佬!看您对这个tsmc28的数字库比较熟悉,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在安装了这个pdk之后,找到了不同corner对应的itf ,nxtgrd ,tluplus文件。但是只找到了一个qrctechfile文件,其他corner的qrctechfile文件没找到,可以告知一下,如何找到其他cornerd额qrctechfile文件吗!(是要解压TF目录下的哪个文件吗?)

网友:
请问 virtuoso 的 tf 在哪里?

网友(2025-06-14):
引用 网友B:
“对金属层定义的lef”我猜你是要找tlef吧。可以在*/N28_PRTF_Cad_v1d5a/PR_tech/Cadence/LefHeader/*/*.tl ...

感谢,我已经找到这个文件,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用的都是1P10M5X2Y2Z,但是我找到库里面只有10lm5X2Y2ZRDL以及10lm5X2Y2ZUTRDL,因为跑innovus需要,我不太确定适合我的是哪个?

网友:
如果只是个人学习使用一般用不到RDL层。哪个都可以,两个的差别主要在RDL层的厚度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扰了,大佬!看您对这个tsmc28的数字库比较熟悉,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在安装了这个pdk之后,找到了不 ...

找不到,一般上就是工艺文件不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一般上就是工艺文件不全吧。

确实可能是这样,我在咸鱼买的那个160G的

网友(2025-09-17):
引用 网友C:
确实可能是这样,我在咸鱼买的那个160G的

me too。。。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