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Innovus 加 dummy 的问题

楼主(2024-12-19):
tsmc 对于加 metal dummy 有一个专门的 metal dummy design rule 文件可用于 calibre 中加 dummy ,那么如果想在 innovus 或者 icc2 中加 dummy 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innovus应该只能加metal dummy吧

网友:
innovus只能加metal dummy

网友:
innovus:
setMetalFill
addMetalFill
deleteMetalFill
不建议用innovus加,要对不同的金属层分别设置 density  eidth length space.....
很麻烦,效果也不理想

网友:
还是用calibr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