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check drc 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4-12-19):
一般情况下,我们用 calibre check drc 会直接拿 foundry 的 design rule 文件run, 如果只想check 某一条 rule 的 vio 该怎么在 calibre 里面起 run 呢?

网友:
命令类似于这种    DRC RULECHECK <PO.19>

网友:
在rule文件中加一句,DRC SELECT CHECK XXXX.  XXXX就是你想单独报的那个

网友:
没有gui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