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merge gds 的问题

楼主(2024-12-19):
后端 pr 后产生 gds 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直接在 innovus 里 stream out , 另一个是在 calibre 里 merge gds 。 这个两个方法 merge gds 的方法各有啥优缺点不?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innovusc出的gds应该能看到绕线金属的shape。
calibre merge是在innovus_gds的基础上,merge 合并cell/mem/IP/IO等的gds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