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AB运放答疑

楼主(2024-12-19):
100资产

这是一个ClassAB运放,目的是为了扩大输出摆幅,但是在输出端串了一个小电阻R7和开关管M37,肯定会影响到它的输出摆幅,大家有知道这是什么作用吗,求助大神,急急急!!

网友:
就开关作用。
理想开关两端是没有压降的。

网友A:
M37作开关
R7用来模拟M37的导通电阻确保上下电路对称
当然也可以把R7替换成开关管接反相控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7作开关
R7用来模拟M37的导通电阻确保上下电路对称
当然也可以把R7替换成开关管接反相控制信号 ...

这个运放是作为DAC的输出缓冲的,它的输出摆幅不是更重要吗,而且不加这个开关和电阻不也一样可以实现,而且输出范围更大一点?